请问450用了3G后3D稳定性的提升大吗?

楼主(2010-06-27):
入模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越玩越觉得觉得450 3D 稳定性实在不行(也许炸多了,飞机状态不行,尤其是副翼框那边有虚位),钟摆彩虹类动作时正负螺距过渡时飞机会发生较大抖动,不够平滑连贯  和  翻滚时候会发生偏移。
最近迷上了3G,想入450 3G系统,请朋友们给点建议和指点。

请问:
1. 450用了3G后3D稳定性的提升大吗?比如彩虹类动作,翻滚类动作 和 高速航线动作。
2. 450 3G 旋翼头用了改短中联和加长球头的桨夹,炸下桨夹和中联来容易挂吗?

网友:
1:更不稳定,但是更灵活
2:舵机更容易挂

网友:
3g的虚位要小很多因为结构简单,这样因为正负螺距变换时的跳动不明显,指向性更强,但舵机要求较高,中联是很结实的不像有副翼那样中间开孔,不耐炸,我朋友用上不死主轴来炸也没事,炸机成本更低

网友:
1。用了之后稳定性有明显提升,前提是你要把d/r和exp量调整得当,否否则会觉得很难驾驭,在推出3g设定之后,修改十字盘混控里的副翼和升降数值可以提高滚转速率,具体的这三个数字的配合看个人喜好
2。换完之后我还没炸过,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个人觉得如果炸得种的话舵机比较危险,因为直接受里了,没有日子框那些机构分担了

个人还是很喜欢3g的,我是觉得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中联应该很坚固,那么加长球头的桨夹呢???容易挂吗?

网友:
用 大米 和 舵机的寿命  换性能

450上无副翼,你需要找到一款虚伪小,耐用性好的舵机,精度也要高。

放眼望去,估计也就JR和FUTUBA的比较靠谱吧

等你这么配完你会发现,何苦呢,不如直接买架好的500算了

网友:
小机上3G没意思

网友:
说说我的550e 3g飞行感受,之前飞600n,有副翼的。自从飞了550e,我觉得以后买飞机都买无副翼的(攒钱准备700n 3g中 ),刚开始飞3g可能还不太习惯,不过只要你基本功扎实,飞10个起落绝对可以适应,我大概飞了8 9个起落。然后就开始钟摆,翻了。3g真的很稳,由于少了机械副翼因素(机械副翼无论你调的怎么平,都会有些微的角度问题,导致脱空后很快侧倾),我550e脱空可以5秒以上。而且飞机不会侧倾,只会往一边漂。因为3轴陀螺没有收到副翼或者升降新号前,会努力保持十字盘水平的。而且3g翻比有副翼爽很多,动作非常灵活。反正亚拓3g挺好的。呵呵。

ps:3g最小建议也要500级的,500级以下3g没意义。因为小飞机已经很灵活了。

网友:
还是等成熟了以后再考虑吧,毕竟用3G的还是小众

网友:
本来也想450上3G的,发现450上的小舵机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不用炸,就很快被操死了。如果侧板能在装大一号的舵机,绝对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试试自旋脱控吧。

网友:
3g  我 用啦  现在主要摸索  中  但是 对于飞行性能的提升 还是帮助的   450上3g  最讨厌的地方是 舵机  没好的斜盘舵机     我现在用 5065mg 已经 挂啦 一台啦
大桨夹亚托原装的很容易坏 中联没问题 结实   现在用rjx的 无副翼  旋翼头 还没炸 不好说

网友:
刚上600 3G这几天飞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不知道我的3G感受能否给喜欢和不喜欢它的人一些帮助
身份:84年出生,今年27,男。入魔时间,没记错的话是今年的五月中旬,至今不足俩月。成长经历:从和女朋友逛街傻看别人玩三通,到自己憋不住也买了个回家玩,一天解决它。然后进了九鹰260小四通,再到费尽周折搞来的MSR,最后到亚拓450Sport,然后到大前天升级的3G套装。大前天买完之后,一直没时间搞,而且订的530和8910A+也都没到,正好上班也忙,直到昨天晚上11点到家才开始组装这些东西。我是纯纯纯新手,在论坛泡的时间也不算久,也就是潜水,直到前几天才开始回一两帖子,基础知识大多都懂一些。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从昨天晚上十一点一直装到今天早上五点,大多时间花在怎么把我的四根降压线,一接受,一3G控制器,一3G感应器和那些舵机线合理安排,因为是450空间有限,让我很费周张,最终还是不太满意。我真正花在3g调试上的时间大约为一小时不到,给我的感觉是,只要会基本的调试飞机知识,看一边说明书,人人都能搞定它。安装结束之后,继续花了20分钟时间把软件升级到最新,沿用了升级软件中厂方推荐的450的3G设置参数,大约在早上六点索性出去试飞,当然就是在家门k口。花了一整块原装的40C电池时间,把D/R和EXP,调整到原先的有副翼感觉,大致一样。然后上了第二块开始试性能,起飞的确不用任何动作,只需要推油门,但是需要缓慢有线性,其实我只会四面悬停,谈不上试性能,悬停的感觉,如果用数字表示的话,就是左右四根手指的动作时间比以前至少少了一半,至使我这样的菜鸟都能有兴致找找MSR脱控的感觉。随后在没开3d开关的情况下尝试上下抽油门,这也是抱着必死的心情去的,结果果然是死了,由于第一次上窜的幅度和速度远远超过我的预料,快撞到顶上二楼的u雨棚了,所以下意识收油,但是毕竟还是没习惯,下降过快,等我想再补救的时候已经晚老了,幸亏最后还是补了一小把,加上落在花堆里,其实什么也没损失,就是大桨掉几块漆,但是为了完美,还是把主轴和横轴一起换了。总的感觉,绝对不象有的前辈说的小机不值得上3G,我说,能承受起的话,绝对值得。稳定性的提升远远超过想想,动力的提升也是直接导致我钻花堆的原因,,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好。但是如果用数字说话,那就是以前一块电六分钟下来差不多3。75左右,现在是3。85。调机的话我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的确不难,我只花了一点时间在D/R,EXP上,升级软件上,感度上,总的大概30分钟,其他的设置类似中立点,排震什么的,有副翼的一样需要做。然后我飞起来就很稳也没有出现说450难调的问题,前提是,我入魔才一歌半月。换主轴的时间或许并不象大家想像的那样简单,因为他有一个应该使称为相位器的需要固定位置,要使两个摇臂水平,还是需要花眼睛看看调整的,不象有副翼那样螺丝拧完结束。暂时就说这些,不对的地方还请前辈指点,九点了,我去学车去了,下午回家继续飞。等老婆把相机拿来我会补一些照片上来,视频还是算了,我想没人想看几分钟的悬停。大家回见啦!!!!!

网友:
3G 飞行很稳定。。各个动作都是非常到位 。。
但是、、、、、、
自旋非常 的糟糕 不是一般的糟糕。。。
自旋翻 想都不要想 。那个叫别扭啊。。。
反正我是这样的 感觉、、、
对于  不做自旋类动作的玩家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要飞自旋翻 那就算了 别扭的 很 、、
自旋 也是东倒西歪的、、、、

网友:
3g的自旋,不说差,但和v8比,没得比。。。。。不玩自旋的话,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