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发烫!

楼主(2010-06-27):
晕,新机装上,电机匀速低油门旋转30秒钟,电机座就烫得要命,热量通过电机座传到4颗电机座螺丝,旁边的侧板都热起来

网友:
量一量电流,看看是不是异常

楼主:
量电流?

电机电流如何量?

楼主:
线都快融了

60A蝎子和电机线,想融了
30秒还说多了,就10秒内,都想起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0A蝎子和电机线,想融了
30秒还说多了,就10秒内,都想起火了!

都这样子了啊,那就不用量了。

楼主:
根本没法飞

 平时飞几分钟下来,电机电调都勉强可以摸,现在10秒钟,烫得要起火了!螺丝烫得可以直接在手上留下烙印,何况电机?

网友:
你看轴承是不是挂了,换个电机轴承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漆包线上的漆掉了跟定子碰一块了

楼主:
轴承坏了?

会引起电机发烫?
如果是轴承和漆包线的问题,电机线包皮快烫得像融了!

楼主:
给看帖的人答 案

因为滴入机油造成,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