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气发动机安装在飞机上的问题

楼主(2010-06-27):
为什么发动机和飞机喷管之间留有缝隙?

看,发动机和喷管直接都是没有链接在一起,中间有缝,为什么要这样弄?完全用螺丝密封在一起岂不是更好?

看,发动机和喷管直接都是没有链接在一起,中间有缝,为什么要这样弄?完全用螺丝密封在一起岂不是更好?

网友:
可能是增加空气的流通量,利用涡喷的热流带动更多的气体流量,增大喷出的推动力气流。尾管的出口直径比涡喷的喷口大,故有此想法。另外不接触可能还减少机械震动的传递。不知对否。

网友:
看那个口好像是拉瓦尔式的,我同意楼上的,应该是通过射流增加空气流量~~另外这样估计也可以通过射流带来额外的空气,不至于后面的喷管温度太高

网友:
传奇先生从来到这里到现在仿佛一直对涡喷感兴趣~~

网友:
那是要增加空气的流量!封死了就不能充分的那个啥了 !!!!!!!!!!!

网友:
冷却尾喷管

网友:
我觉得是要增加空气的流量,以增大推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