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双540电机,请问用哪种一拖二电调合适

楼主(2010-06-27):
大型仿真船,双540有刷电机,请问用哪种一拖二船用电调合适。谢谢。

网友A:
最好 是一个 电机用一个 电调

用一个 电调带2个电机的话电调的电流估计5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 电调带2个电机的话电调的电流估计50A左右。

谢谢了,再请教一下,市面上哪款电调比较适合?能具体介绍一下品牌吗?十分感谢。

网友:
需要两个电调吗?成本又高了

网友(2010-07-30):
有刷双向电调一托二

网友:
我有一个京商船里配的有刷电调,16.8V,双向,双电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