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翼龙的电机安装

楼主(2010-06-27):
我的翼龙加油时老是向右跑,油越大跑得越凶,用微调整平衡了吧,一关油又要调回来,很是不爽,我的电机安装没有上倾也没有左推,请高手指点一下。。。
如图中,到底是应该向左推还是向右推呀?角度需要多少度合适?

网友:
1 的调整方法,我的电机是用4个钉成正方形固定。(电机右侧比左侧多2个垫片,上面比下面多1个垫片)

网友:
应该是图1

网友:
應該不需用舵機調,只要起飛時用方向舵調節(即左右擺動)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