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改控的?油门从左面改到右面?10C

楼主(2010-06-27):
前两天我改了,飞固定翼,今天想试试450,结果有点傻了,只改了硬件,软件没有调,没仔细研究,不知道里面设计有没有这一步?换俩排线接口不不是可以,如果是的话,就简单了,而且设计的太人性化了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坛子上的帖子,好像FF9,和6EX改手设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原先6EX也改过,不知道10C是通过什么来设置的?麻烦明白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不清楚呢,等高人:loveliness: 。

网友A:
我昨天刚改过,同时按住MODE和END然后开机,会进入模式切换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改过,同时按住MODE和END然后开机,会进入模式切换菜单

哦,那可能F系列的都是一个改法,我明天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