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咬牙用450直升机翻了个正筋斗,感觉好极了

楼主(2010-06-27):
先说下我的飞机。GL450,冰人的尾巴,Gy401+9257.

8字航线飞的基本不会炸鸡了,今天20米高空高速先拉高后俯冲,然后全油门拉起正筋斗,感觉和固定翼的手法差不多。

我用的是木浆,不是3D模式,螺距就是-2 +9.

不知道木浆如果不是炸鸡,能用多久?

网友:
 不清楚呢,因为我没飞断就已经炸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木料的疲劳,估计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
应该用3D模式来飞..飞连续筋斗

网友:
好的尝试!有了这样的经验后,以后3D翻就从容了。。。

楼主:
感觉需要至少20米的高度,升降舵的混控我调成50%,否则翻一半过不去。因为没有副螺距,翻正后全靠主桨升力,有次下坠到距离到地面2米的地方,总是悬停住了。

网友B:
用高空模式好点,拉到机体主桨朝地时,拉负角度,机就不会掉高度,到机头朝地时马上推正角度,同时拉杆要配合,这样翻筋斗才圆滑好看

网友:
不是用3D模式翻,要用上空飞行模式。

网友:
很好的尝试。

网友:
飞的是手腿都回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空模式好点,拉到机体主桨朝地时,拉负角度,机就不会掉高度,到机头朝地时马上推正角度,同时拉杆要配合,这样翻筋斗才圆滑好看

言之有理啊!高空模式的油门曲线如何配置?拉负角度 如果转速过低,会不会有问题?

我发现飞航线的进展比练习四面悬停快多了。有一次大胆航线突破后,也就是飞了7,8个起落,越飞越顺手,现在顺时针,逆时针的8字航线很顺,基本可以飞出固定翼的感觉来。

高空可以飞出碗一样的形状,我也不知道名字,刚刚航线入门。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叫什么名字,或者根本没有名字。很简单就是飞机飞行的轨迹是和自己身体站的是平行的,就像是一只小兔子在你面前来回直线跑。 比如从左侧开始,匀速向右侧飞行,慢慢爬升直到到最高处,也就是碗上沿,做N个自旋,我一般2个吧,然后冲下来,碗底在自己面前,然后冲到左侧的最高点自旋再冲下来。往返飞行,小碗比较不过瘾,我一般飞大碗。很深的那种。

可以做类似正飞刷锅,就是机头朝下,指向飞行轨迹的圆心,刷的不好,不圆。因为想锅的半径小一点,尾巴就得抬高,但是飞不成,只能改出。大锅也刷不好,也请高手指点要领。说来挺冤枉的,家里天天都是我刷锅,也干净利索啊。

还有就是倒飞航线,我想不就是刷锅反者来吧,但是按照我假象的方式打舵,总是面临炸鸡的边缘。

正飞刷锅和倒飞航线我在模拟器上也练不出来。哪位高手愿意指点一二?谢了。

问了好多已经练到3D的,问他们简单的倒飞航线,就说是靠手感,我觉得总是有入门的地方的。我现在的阶段就是四面悬停和上面所说的。

感谢你花宝贵的时间看完,能否留下你的建议,大家交流。

网友:
恭喜突破啊

网友: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啊,终于解决了。以前飞模拟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像这样翻一下,就是不知道真机能不能非3D模式的翻圈,今天终于知道可以了,也去试试。
我目前跟楼主差不多,头朝下正刷锅中,刚刚顺时针可以划的比较圆比较小了。
我是这几步练的:
对头再多练练,一定要熟。然后让机头始终冲自己来回画半个大圈,感觉一下副翼在画圈中的手感。后面刷的时候你有意识的动一下副翼杆,就发现可以控制锅的大小了 。圈小的时候机体会更竖这样升力就不够了,要补油门。另外尾巴要跟上。祝你成功

网友:
突破需要胆量和勇气,这是道坎,也是很多人很难逾越的,恭喜你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鼓励。

to: 驼铃
小圈刷锅的时候,尾巴和地面大概几度?

网友:
一直只平飞的菜鸟羡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