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10 不含底座重量多少? 两个人可以搬上二楼吗?

楼主(2010-06-27):
是不含底座的重量

另为买的时候电机 卡盘 挂轮  尾顶 是否可以要求分解发货 这样可以减轻搬楼重量 ?  如果可行 还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分解开 然后可以很容易的就装配起来的

网友:
不要拆开发货
容易丢东西
到楼下再自己拆
两人就能上楼

网友:
好像只能自己分解的吧?
可以自己把大拖板、未订拆下来搬。
建议在搬时能用个小平板车(大约7-80米)就更方便一些了。

网友:
2个壮汉可以勉强搬上楼!

网友:
可以,我的210俩人搬过

网友A:
床头部分要一个壮汉,把尾座拿下来,托板在中间位置,床尾部分要一个美女。搬运的时候美女在前,壮汉在后。一口气上两层楼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床头部分要一个壮汉,把尾座拿下来,托板在中间位置,床尾部分要一个美女。搬运的时候美女在前,壮汉在后。一口气上两层楼没问题。

尾座谁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座谁背呢?

尾座嘛挂在壮汉身上找个地方挂着就行了。

楼主:
重量估计都是在床头的 后面如果美女都可以搬动的话就最好了

网友:
不用想那么多,我160kg的床,2条壮汉都弄上7楼,无电梯
找跟长三角带,用根棒子传起,套床头上,两人前面抬,一个人在后面服一下尾巴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为我的210上 楼正发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别愁,我250LV都上楼了150KG呀,关键要找有经验的壮汉,要不摔了惨了,我找到两个壮汉搬水泥的,先把箱子拆掉,小东西都拿出来,留底下的垫板,然后台上楼

网友:
找搬水泥和沙子的壮汉,他们干这个厉害,不是你我可以比的

网友:
搬水泥的壮汉说他一次扛三袋水泥上楼,我一代都要命

网友:
0628 我抗6楼 2人

网友:
搬家公司的没问题

网友:
壮汉没问题,注意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D:
我的HQ550车床,110kg

07年,搬家公司一个小伙子,拖鞋,肩上搭个棉衣,一个人上四楼,把我震得发愣!我当即送9.9新运动鞋,答曰:穿不习惯!服!不服不行啊!

网友:
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

引用 网友D:
07年,搬家公司一个小伙子,拖鞋,肩上搭个棉衣,一个人上四楼,把我震得发愣!我当即送9.9新运动鞋,答曰:穿不习惯!服!不服不行啊!
玩叠罗汉,
3个小伙子挨个跳到我背上,
背起来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07年,搬家公司一个小伙子,拖鞋,肩上搭个棉衣,一个人上四楼,把我震得发愣!我当即送9.9新运动鞋,答曰:穿不习惯!服!不服不行啊!

楼主:
对了 当年搬钢琴的 两人200多公斤 钢琴也是一口气上楼的

网友:
可以,我和我老婆歇了十次搬上五楼

网友:
身子骨重要,
还是请搬家公司吧,
最近装修上料,
人家都用电葫芦,
连工人都不自己扛了

网友:
1电机拆下来。
2.尾坐拆下来。
3.丝杠尾端的固定拆掉。然后把大托板拆下来
这样两个人用绳子绑好上肩膀。没问题。
我是连包装箱一起4个人抬的。很吃力。人多了楼道窄反而用不上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座谁背呢?

   尾座可以先拿下来让壮汉先送上楼,权当是热身运动了。

网友:
找专搬砖的大汉,因为一个人能搬50个红砖

网友(2011-05-09):
做个架子四个把手

网友:
楼上的高麻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