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按键声音设定

楼主(2010-06-27):
UNA6到手了,现在BC6+UNA6组合,充电方便很多了,用惯了BC6每按键都有声音,可是新到手的UNA6却没有,充满电也只是约一秒时间滴的一声就没了,有点不习惯,说明属上也没说明,所以还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在模式1,连续恩enter键6次!然后可以看到那个1的下面有个小点,摁上下键选择有声或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式1,连续恩enter键6次!然后可以看到那个1的下面有个小点,摁上下键选择有声或静音!

OK,多谢了

网友:
 多谢啦!, 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哎哟!我是硬把那蜂鸣器拆掉才去掉那讨厌的声音的!厂家你就不能给份完整的说明书吗???

网友(2010-08-29):
呵呵!收藏了!以前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