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甲醇船的放和收,请教

楼主(2010-06-27):
首先感谢兄弟们的帮忙,我的甲醇船调好了,只是怕熄火,怠速调得比较高,这样又多出个问题,怎样才能放船收船呢,追怕船撞码头,请大侠们多指教,我没装离合器,多谢

网友A:
也想学学

网友B:
那根找死没2样..............

网友C:
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搞定。
我的遥控器上用一个三档开关:放到最低是熄火,中间是低怠速,上面是高怠速。
在水面航行时用高怠速,发动机不容易熄火,在岸上启动操作时用低怠速,发动机不会空叫,靠岸时把开关关到底,就熄火了。
不过需要好点的控才支持这些功能。

楼主:
很受启发
很受启发,多谢,设置中,呵呵

网友D:
靠哦遥控可以控制风门的开合

网友C:
现在遥控器的进步为我们玩模型提供了很多以前无法完成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