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器问题啊! 谢谢了!

楼主(2010-06-28):
小弟购得IMAX B6充电器 同时买了转接插口 就是能冲3个2S 2个3S的那种!
想请问的是:能否同时充2个2S和1个3S? 同时充几块电池有没有关系的!
                     还是只能充2S 要么充3S啊!

网友:
2S+2S+3S=7S了。B7能充

楼主:
那意思是不是就只能充2个2S 或者充1个2S 1个3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不是就只能充2个2S 或者充1个2S 1个3S啊!

B6充电器一般有,2S-3S-4S-5S-6S六个插孔。
不同S的电池是可以一起充的,只不过很多充电器都不准确,有一组电池充好了,另外一组电池还没充好就停了,我用的是GT-A6。
充多组电池一般是用充电器上的6S插孔通过转接线来转接,比如说充3S+3S或者2S+2S+2S,又或者4S+2S等电池电压总合为3.7V*6的电池。(当然5S插孔一样可以转接总合是3.7V*5的电池)
举例充4S+2S电池,利用充电器上的6S插孔转接如图:

以上都是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还望指正!

楼主:
我用的是b6转这样的转接器 那意思是不是不能同时充2个2S 只能同时充3个2S啊?

网友:
同时充2个2S  ,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充电器可以的,但是你这个转接器好象不可以!两个2S加起来是4S,你用6S的转接器就不能只充两个2S,只能用4S的转接器。

网友:
我用A6没这个问题  可以冲3个2S   2个3S   1个4S,或5S,或6S的

网友:
其实那个转接是鸡肋,平衡时间太长,还不如老老实实一块一块充,我原来也用过,后来扔到一边吃灰了。B6就不是分压冲的,UN-A6还差不多,不信你试试。另外还有一个天车F6好像比B6强些。

网友:
别买B6,买了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