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X7飞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0-06-28):
怎么设置螺距啊。还有我推油门感觉不舒服,螺距变化太快。是不是
舵机
反应速度太快,在那调试。要怎么调试才能跟真飞机飞的感觉一样啊?谢谢,老鸟帮忙看看。

网友A:
通道设置那里可以用数字设置大小(0~100)

楼主:
可是正螺距可以降,负螺距不能降。还有感觉推油门速度变化大。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可以用控调螺距

网友D:
頂
油門曲線跟縲具曲線都是可以在控裡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