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sv 电调电机发热 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28):
我的固朗450sv 一块电都不能飞完 电调就保护了 转速下降 这是什么原因啊 有知道的兄弟 指点下... 气温 也不是很高 20多度这样 挺凉快的

网友A:
很奇怪,固朗黑色热缩皮那种,红色KDS标志的40A电调,做工很精致,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散热片很小,热量相当大,我的天气热了也是保护,后来切开热缩皮,贴上显存散热片后,热量还是大,但是不会保护了~~后来换了好盈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希望固朗厂家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也是黑色的 我已经想到是这问题了
只是 想证实下 换暂时是不想换了 照你的法子 改改算了 最终目的还是上大飞机 呵呵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不对?

网友C:
齿轮换小一点的,11齿

楼主:
已经加了散热片 还是会保护
已经加了散热片 还是会保护只是比原来 多飞一会而已 看来要试试 别的办法喽

网友D:
检查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齿轮间隙还有皮带是不是过紧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这几天一直忙没空摆弄飞机,昨晚抽时间给电调加了块好点的散热块 皮带松了点。今早飞了4块电每块悬停10分钟以上也不会再保护了。

网友E: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每天飞完六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