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退磁有救么?

楼主(2010-06-28):
有刷的,过热退磁了。。。
还有救么?
没救我就去办葬礼了。。。。。。。。。

网友A:
理论上有救。还是别救了吧。

网友B:
换磁钢,自制充磁设备的效果都不大好。只能达到原来六分的效果

网友C:
支持,换磁钢
看看什么型号,或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D:
二极的可回厂充磁,四极以上直接换转子。

网友E:
一般退磁了就直接返厂吧!专业的充磁设备部便宜哦

网友F(2012-10-06):
正在学习电机存放原理,受益!谢谢

网友G: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H:
没必要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