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气泵,喷漆用,最小多大合适?偶尔用一下,不求太贵

楼主(2010-06-28):
请大家推荐个气泵,喷漆用,最小多大合适?偶尔用一下,不求太贵
心理价位400左右吧,性价比高些的

网友A:
据说养鱼的就可以,几十块???

网友B:
300就差不多了啦

网友C:
你主要是喷什么漆,要是做小模型就要求不高。
要是想做大模型就要装修的气泵了,建议买一台装修用得,以后可以用图很多。要是专用的模型气泵,用于就很少了!

网友:
有一点提醒LZ,装修用的气泵虽然很便宜(大约就300左右吧),但是噪音极大!估计有75 --80分贝了,
如果LZ是放在院子里拖根管子进屋那还可以,若是房子房间里用,那可就吵死人了!!

网友D:
若有米,就上个无油静音的,噪声越在50DB-69DB。不过好贵!大约要700-1000元!

网友:
喷模型?冰箱压缩机,加上一个油水过滤 120到头

网友E:
LZ是要喷什么漆?油漆吗?油漆的话TB上有一种套装,很便宜150左右!不过是塑料的!喷油漆用的!

网友F:
木工气泵我们这里卖 280 元一台。小喷漆枪 25 元,小吹气X 15 元。

网友G:
偶尔用还是买自喷漆吧。

网友:
同意8楼建议,装修气泵太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工气泵我们这里卖 280 元一台。小喷漆枪 25 元,小吹气X 15 元。

这个我喜欢,还很便宜,谢谢大家了,这个坛子热心人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修师傅用的就行   400足可以买个新机

装修的时候看见师傅用过,太大了,倒是很长时间启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养鱼的就可以,几十块???

有点含糊,那个行吗?老大你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就差不多了啦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是喷什么漆,要是做小模型就要求不高。
要是想做大模型就要装修的气泵了,建议买一台装修用得,以后可以用图很多。要是专用的模型气泵,用于就很少了!

大的小的都做,只是使用频率不高,最近想把院子外面的铁皮车库喷一下漆,十年没刷了,有点起皮了
现在人懒了,总想依靠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有米,就上个无油静音的,噪声越在50DB-69DB。不过好贵!大约要700-1000元!

好像贵了点,关键是使用频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懒,动手能力不强,我还是考虑下成品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要喷什么漆?油漆吗?油漆的话TB上有一种套装,很便宜150左右!不过是塑料的!喷油漆用的!

喷什么漆还真不太清楚,正在研究呢,应该就是普通油漆,你说的这个不会不经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尔用还是买自喷漆吧。

也考虑过,关键是喷车库下来自喷漆成本太高了,小东西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