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KDS800?(顺便问问 文理学院的高手有在这里现身吗?)

楼主(2010-06-28):
小弟450用的KDS800    不知道怎么  舵机死了   开始以为是尾舵问题,后来找师傅换了个。可以工作,但是不到30秒,尾舵机就烫的厉害。我就有些担心,问师傅有没有关系。师傅说,没事,烧了再说。果然,刚接上马达线就死了尾舵。悲剧,是不是KDS800 烧的舵机?尾舵机是师傅的,200多   DM 65吧好像。哎,真悲剧。   如果是800有问题打算换了。不知道450用哪种比较合适。本想用520,不过师傅说520有个很大的盒子,450不好藏。那岂不是401了?但是又觉得401好像不够用啊。。。。郁闷中,忘高人指点!

网友:
DS开关确认没有??机械顺畅否?? KDS再不济,烧舵机也不是它的强项啊。

网友A:
520有个很大的盒子?

网友:
有能力直接上GY520,米不够可以买二手401,一般在450元左右,401的性能大家心里都有数,拿它飞3D的比比皆是。。。

网友:
401飞自旋就不行啦

网友:
你这啥师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520有个盒子用来调试陀螺仪的吧?    调完就可以下了?

网友:
 好厉害的师傅

网友:
关键还是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数码舵机   理论上说DS 应该是ON吧?    我看了没错   以前也是数码舵机的,一直没调过     会不会是灵敏度过高,烧掉了?烫得手都不能放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贵兄意思    但是我每次侧翻完后,都会突然左摆尾,甚至金鱼。不是JJ没调好,就是陀螺问题了吧?JJ航线都正常,只是突然升高油门也会摆尾。不知是舵机垃圾否?舵机是KDS数码的 185   忘记型号了  烧了就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近又冒出个KDS900   价格和401差不多好像   看配置比401好   但是用起来就不知道了   我也犹豫中   实在犹豫只能先入520了  反正以后油机也要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傅说他玩直机花了15万了。有点恐怖,他说他曾经一天烧2个611。很是佩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20有个盒子用来调试陀螺仪的吧?    调完就可以下了?

据我所知,520不用盒子设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520有个很大的盒子?

520的确有个很大的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520的确有个很大的盒子

有才

网友:
这个师傅 你还是不要拜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