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和浆的比例问题

楼主(2010-06-28):
新手想了解下KV值和浆的比例。船身50CM-65CM  例:FSD无刷2858电机KV值3600  浆要用多大的?1500KV又用多大的浆?
还有,所谓的432的浆规格是多少,怎么知道哪个浆是432   或者其他规格?怎么定位的?
前辈知道的告诉小弟下!菜鸟问题见笑!

网友:
船用8060桨?

网友:
这里是船模呀

网友:
我也想知

楼主:
高手急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想了解下KV值和浆的比例。船身50CM-65CM  例:FSD无刷2858电机KV值3600  浆要用多大的?1500KV又用多大的浆?
还有,所谓的432的浆规格是多少,怎么知道哪个浆是432   或者其他规格?怎么定位的?
前辈知道的告 ...

请看老贴,你想了解的内容里面全部可以找到答 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个是置顶贴都没人看,呵呵。

网友:
FSD2858KV3600用435半浸 KV1500不适合用船上 4只螺距32这个指的是桨的两端最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