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速度高时排气管放炮,是何原因,请指教

楼主(2010-06-28):
甲醇机速度高时排气管放炮,有时还会停车,是何原因,请指教,多谢

网友:
前不久见过。。但是忘了原因

网友:
放炮肯定是很多没有充分燃烧的油在排气管,通过雾化后在排气管里燃烧就会产生暴炸,

网友A:
放砲原因有3種....1是晚點火...只要提高壓縮比或換熱一點火頭..2.燃料有問題...內有不該有的東西....3.是主油針過於富油又遇到加速管太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砲原因有3種....1是晚點火...只要提高壓縮比或換熱一點火頭..2.燃料有問題...內有不該有的東西....3.是主油針過於富油又遇到加速管太短...

你亂講!咁都唔識?你都傻的!火頭不夠紅同時又富油,咪打砲囉!

楼主:
多谢,多谢,按照兄弟们的提示,排查中

多谢,多谢,按照兄弟们的提示,排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亂講!咁都唔識?你都傻的!火頭不夠紅同時又富油,咪打砲囉!
延后点火爆炸的现象都不知解决方法一知半解你也太肤浅了再去拜师学几年再来发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亂講!咁都唔識?你都傻的!火頭不夠紅同時又富油,咪打砲囉!
井底之蛙=
在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窥见井口大小的外界。比喻眼界狭隘、见识短浅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井底之蛙=
在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窥见井口大小的外界。比喻眼界狭隘、见识短浅的人。

你認為我不知到你是誰嗎?你不懂得答嗎?不用這樣了,沒有料子即是沒有料子!哈哈!

网友:
换种油试试,我自己配的油出现过这种现象,可能油里头含杂,出现像汽油机爆震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