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参考一下~本人想买直油,给点参考,谢谢

楼主(2010-06-28):
本人想买个直油,经验没有,但是动手能力还行,看了几天帖子下来,发现大家对YT的机器评价很好,
有点动心了,但是有点迷茫,第一是个有个的说法,有的说套机好,有的说单配好,淘宝是也看了下,价格也不一,问下
我人在是海,在网上买好呢,还是有什么实体店面的好呢?不感在淘宝上买的原因是,不想当小白鼠。
对了,还有大概预算在6000左右的,请大家给个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
预算在6000左右买架450吧!油机慢慢再来吧!

网友:
风神50空机加排气管大浆1600,发动机OS50发动机1200,琐尾陀螺用GP750+DS650 /1050,控DSX7 1600,斜盘舵机用DSX7带的539舵机,油门也可,全套下来5500,并且航线没问题的!等熟悉了航线湘3D了再换斜盘舵机,DS610.只要你有老手带,直接上油机没什么问题!并且比450好飞很多很多~

网友:
肯定是600顶级套装划算,在上海配件供应等都非常好,如果是新手建议到模型店购买,有技术支持,当然店家价格肯定会比网上高,如果自己对遥控器比较熟调试等都没有问题,就看怎么方便怎么来了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但是兄弟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买600顶级全套,可是不知道上海哪里有店面卖,南京路的不考虑。在网上买的话,想找个信誉好点的,希望大家给几个商家参考下!或是上海的朋友告诉下,都在什么地方买,信誉好点的,虽说没多少钱的东西,但是当小白的滋味不好受,我是新手,是有点迷茫,我想大家有或多或少都有过吧,所以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能少走点弯路,还有就是,别劝我买电动的,要不是油动的,老婆会笑死我的,30岁的人了,搞个玩具!!!谢谢了多多谅解!!!!

楼主:
呵呵

600的顶级套要多少钱啊~~~有买过的说下,在哪买的~谢谢

楼主:
没人告诉我啊

网友:
又来一个自以为是的杀手。
电动的笑死人?
那你油动的砍死人~~~
真心建议,没老鸟带,就450上手。
有老鸟带,可以上油的,但还是得小心~~~

网友:
看不起玩电直的??

我是玩电直的, 所以不懂!
这个论坛也大多人玩电直 所以也很多人"不懂" 所以没人回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想买个直油,经验没有,但是动手能力还行,看了几天帖子下来,发现大家对YT的机器评价很好,
有点动心了,但是有点迷茫,第一是个有个的说法,有的说套机好,有的说单配好,淘宝是也看了下,价格也不一,问下
...

我配的600,一起花了7500,配置一般!还不包括启动器,接收,和控,哥们花6000块,还是弄个450飞飞吧

网友:
6000刚刚好600nsp全套,当然不含启动器加油器,油,控,油门舵机,嘿嘿。

网友:
6000预算差远了,没控 启动器 电池 燃料 备件 这套下来又得3000-5000。450的话6000也就刚刚够
不过可以考虑二手600

网友:
好像控没算  要是加控  上 1W了 哈哈哈

网友:
6000 只能考虑二手了!而且油机还是有师傅指导入门安全些!
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 550E 比600小一点而已。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帖,关于那哥们说,又出来一个杀手,我想还不至于吧,最多找个没人的地方自杀!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忠告,其实内心里还是喜欢油的,既然大家都说6000不够,那我心中有数了!只是不想花冤枉钱,在看看几天论坛,准备出手,自杀去

网友:
6000还是选择450的好,无论油动电动都要认真对待,多看看帖子,模型并非玩具那么简单,有人带还好,没人带太悬。不是故意打击你,动手能力再强没有高手给予的经验也是不行的。多在论坛看看帖子,别管是什么样的,我也是新手,只要你进入一个帖子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看的懂的看不懂的都是收获。不如先买个模拟器试试,我玩过4通的LAMA玩的很好,可是当我第一次上手模拟器的时候慌了,一点信心都没了狂炸。还是有高手指点呢。朋友认真对待!!!加油!!!!!

网友:
论稳定性50油直比450电直稳定的多.新手就很容易入门.450电直除了价格便宜.其他没好处.1阵风吹过飘飘忽忽的.新手就忙的手忙脚乱.50油直里面雷虎的最耐炸.YT的不推荐.就算不炸机.用久了零件会出现很大的间隙

网友:
LZ看短信

网友(2011-04-02):
他是怕老婆笑,我是怕老婆叨叨!
仁兄,顶你,坚持

网友:
  亚拓600了 没别的选择

网友A:
建议你买亚拓的550E或600E吧,差不多大的,还省事点。除了声音没有油的大。其他都不错的。。。而且也是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