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 是否可以充5号电池?

楼主(2010-06-28):
b6 充电器 是否可以充5号电池?如果可以充的话,一起可以充多少节   我的5号电池是1.5V 2000ma  一共8节(8节可以一起充吗)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我帮你顶下

网友:
我的DSX7的控电就是8节1.5V的用镍氢模式即可,电流小一些最好50MAH,但是太慢了,我用300MA充,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楼主:
请问你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网友A:
串联充  NIMH 或者NICD模式  自动识别

建议电流不要大过0.1A 慢慢来  电池盒有接触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充  NIMH 或者NICD模式  自动识别

建议电流不要大过0.1A 慢慢来  电池盒有接触电阻的

开玩笑呢,0.1A冲,2200mah的电池也至少需要22个小时,B6再平衡一下,会死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呢,0.1A冲,2200mah的电池也至少需要22个小时,B6再平衡一下,会死人的!~

我开了1A充电的 结果电池盒烧化了

所以保险起见我建议楼主这么干

当然 他可以试着增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了1A充电的 结果电池盒烧化了

所以保险起见我建议楼主这么干

当然 他可以试着增大电流

1A能把电池盒都烧化呀。。。我汗,昨天充了8节,分两次充的一次充4节,电流700ma ,充完电池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