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弱弱地问个问题:万一船抛在河中间了,你们都是怎么弄回来的?

楼主(2010-06-28):
我的想法是:在船的某个部位安装个小磁钢,就是硬盘里那种磁性很强的。
然后再买一儿童玩具船,(这个是关键 )几十块的那种,也在某一部位装上一块磁钢。

万一船抛在河中间了,就用玩具船去把模型船吸回来,嘿嘿!

网友A:
游泳、钓鱼竿、遥控救援船、橡皮船、皮艇、机动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泳、钓鱼竿、遥控救援船、橡皮船、皮艇、机动船。

游~~~~~~泳???!!!大冬天的可咋游啊??

网友:
看看这个,有个副动力,不行了用这个开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在船的某个部位安装个小磁钢,就是硬盘里那种磁性很强的。
然后再买一儿童玩具船,(这个是关键 )几十块的那种,也在某一部位装上一块磁钢。

万一船抛在河中间了,就用玩具船去把模型船吸回来 ...

完全可行!在玩具船艉部伸出一根一定长度、有一定柔性的杆,杆端装一磁钢去与被救援船头的磁钢吸合。

网友:
那图上马达连防水都不做 直接在水里啊?

网友:
用700飞过去吊过来···

楼主:
那个图在另外的帖子里我见过,好像说似乎是气动马达做备份动力,不懂什么叫气动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