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问一个GU-210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我前天刚买了一套泰世EP200V2,原本想配520的,但是在老板的一再劝说下还是配了GU-210,尾舵机是亚拓的DS420。使用了两天以后,发现如下问题:
1.GU-210的LIMIT旋钮调到80以上的时候,尾舵打死右舵的时候,尾桨双推会别死,试验了一下,加油门给螺旋桨转起来以后再收油门,此时往右打尾舵到最大,尾桨会立即卡死停下来,顺便把大桨也带停了。调到80以下此问题消失。
2..LIMIT旋钮调到80的时候,飞起来悬停,机尾会不断玩右转,要不停的修正,非常难飞。我飞550,的时候,配的是401陀螺仪,就没有这种现象。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温漂啊?但是以这个速度漂,我觉得也太大了点,根本称不上温漂了,这样连悬停都难,更不要说飞航线和倒飞悬停了
难道我最终还是要换520吗?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是不是我设置错了啊

网友:
换520吧,飞机越小,对陀螺要求越高,对调试精度也越高

网友:
如果觉得520贵了,可以用YT的750,我的450和200都是750,很好。

网友:
楼主的GU210陀螺仪也是跟我的一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的是机机尾巴往左飘,我发现机机接电后方向摇杆没动过还好,但方向摇杆稍稍碰过后,尾舵机就会一直慢慢地往一边动(机尾巴往左的方向),修正以后还是一样,但断电后重新接电(电调)就没有这个现象了,貌视尾舵机的中立点保持不住。

网友:
210这个东西我只建议客户在450以上级别的飞机使用 450以下从来不建议客户使用,除非客户要求一站式配齐电子设备,所以楼主还是换陀螺仪吧

网友:
尾巴往左是正常的好像 这就是稳飘 但是速度会很慢 完全有机会调整过来,另外现在的陀螺仪个人觉得不是要求锁尾锁的很好 毕竟飞3d的时候不会对锁尾要求提得很高很高。所以有点稳飘也是能接受的 毕竟价格那么便宜 才3xx

网友:
你调的感度还是limit啊?limit是尾舵行程吧?没用过210,仅供参考。还有420似乎速度和力量不够,换922好些。

楼主:
尾舵行程是调80的,一超过80打左舵,尾桨会被别死。敏感度我调的是0,按说明书写的,数字舵机要最小敏感度。另外问问各位是用什么充电器的啊,我用lipor充电器,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灯总是一闪一闪的充不了电,而另一块却充起了,换了几块都是这样,搞得我的2S的电池一片4.18V,另一片才3.6V

网友:
行程要大而不卡的话建议把尾桨夹往外移动一下

往右是推力不够有很多原因倒不一定全是陀螺的问题
我前两天450的尾轴歪了也会锁不住往右跑
还有重力点要设好

总结一下(引用自闪猫的帖子) 尾巴往右自旋,就是推力不够,把舵机往前面安装点。反之就把舵机往后面移动点。
在非锁模式调整尾舵的安装位置,保证在非锁模式起飞后,尾巴基本能锁死。 一般来讲,尾舵的安装位置要保证尾滑块在尾轴左1/3的位置。这个时候尾桨有大约3-4度的夹角。

飞机不同调机方法都是一样的,你可以试下。不过我用的都是401,210没用过

网友:
还有那个被你调0的 不叫敏度。。。那个叫延迟 就算是数字舵机如果速度慢 打方向后会反弹的话也可以给点延迟,以前有人说过貌似是10一下~

楼主:
我换了401以后,其它配置都没有改变,401的设置也和210一样,结果锁的死死的。这证明并不是其它设备的问题,也不是设置的问题,是210本身有问题。看来泰世擅长的只是机身,电子设备不行啊。也有可能是我人品有问题,真的买到个次品的210呢。反正这次是对泰世的电子设备失望了,以后也不敢搞泰世的无副翼了,免得又是一个锁不住尾。还是等发工资的时候再买520算了

网友:
我也抱着尝试的态度试验了下210, 结果发现大家说的问题确实有 ,   自旋的还是挺快的,而且,接电后如果碰方向了,尾舵会往一边跑, 需要从新接电

楼主:
不知道泰世有人出来解释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看来是个普遍性问题~~~还好我用futaba的电子产品。。。

楼主:
泰世的电子设备我就只买了这一个就中标了,真倒霉,其它的我也是用JR的和FUTUBA的

楼主:
觉得泰世有点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即然210反映速度不够,无法锁住EP200,而只能用在要求较低的450级以上。那泰世就不应该推出这个带210陀螺仪的EP200 V2套装。推出这个套装,就是在暗示着210可以用在EP200上,这个应该算是一种消费误导吧

网友:
GU-210 说实话 不见得有KDS800

网友:
好 用的 都是村田的传感器 能好到那去

网友:
只是GAUI 的牌子 在那 放着  呵呵 卖的东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