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遥控的选择大家踊跃的说 相信让新手不像我一样走弯路

楼主(2010-06-29):
我买了WK  2801PRO  但是又与2。4G视频冲突 2。4G功放不好买    所以出了 。大汗
看上TDF  9了又说不能PCM 模式 又大汉 杂就这么难的
所以来统计大家用什么 希望老手们 给指个明路

网友A:
天地飞9不能PCM?什么意思?
收个FF9 好了,经典中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9不能PCM?什么意思?
收个FF9 好了,经典中的经典

不是已经改成 PCMS模式了;还把 PCM接收机 停产了

网友:
不谈T9的高频头和接收机之间的通讯稳定性,T9还是一个很好的控,中文菜单、简单易懂。如果你人品好,T9会和FF9、C10一样好用,但遥控距离会略短一些。等我的easy osd到了,我测试一下T9的72M高频头和PCM接收机的遥控极限距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这话说的,
那只要是用T9的人失控就人品不好
唉,TDF的产品也太高级了,能定人性,

网友:
国产东西,设计师再厉害,工厂的工人做事不严格,也能给你做烂

要嘛咋说国内厂家要和国外厂家学管理呢?小日本的监工看见一根头发丝也要求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说的,
那只要是用T9的人失控就人品不好
唉,TDF的产品也太高级了,能定人性,

这是现实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我说的人品好,意思就是TDF出厂的产品良品率没有小日本的高。所以买日本控的模友反应质量问题的也比用国产控的少的多。这里买到一个合格的TDF产品也只能用运气好来形容了。我三年前买的T9,当时运气不好,经常失控(不排除一些外在干扰),后来换成了Assan 2.4G,两年来未失控过,现在玩FPV了又从论坛里收了个高频头和接收机,目前使用也良好。

网友:
首先为什么要换WK  2801PRO,这控也不错,你换视频设备就可以了,换1.2或者1.3或者5.8G的都可以。T9为什么不可以用PCM模式?这控没接触过,不太清楚,但是FF9用PCM的149接收,4公里绝对没问题。我说下我身边FPV的遥控设备,FF9加149接收(4公里),DX7加原装接收(1500米未到极限),6EX(带功放4公里)。如果你是新手,不想花太多钱在控方面,建议进6EX加功放这个方案,价格会比T9便宜,距离也够用了

网友D:
用72兆的加个功放就可以了,5KM没问题,我以前还是天6在飞FPV,现在用天9飞,控没啥问题啊!!有个FF9在家睡觉 ,主要是看上天9中文的,很方便和人性,毕竟我们的母语是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2兆的加个功放就可以了,5KM没问题,我以前还是天6在飞FPV,现在用天9飞,控没啥问题啊!!有个FF9在家睡觉 ,主要是看上天9中文的,很方便和人性,毕竟我们的母语是中文,

没有失控记录你用的什么接收     不是说天九已经没有PCM了吗 接收机也停产了
这个是看别人的 就是看中文的所以想弄一个 E文实在不行 也记不主 哎 买T9的出来说说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说的,
那只要是用T9的人失控就人品不好
唉,TDF的产品也太高级了,能定人性,

网友:
具体能否说一下品牌和型号,我对控也不太懂?

网友:
说实话我用4VF也从来没失控,6EX也绝对够用,有米就10C吧,FF9没话说~

网友:
用2801pro就买套5.8G的设备,论坛上有评测的 1KM还是可以的。

网友E:
为啥FF9+149接收何以如此强大呀?Futaba 10c +149 比不上ff9的距离么?天地飞9不加功放的极限距离又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啥FF9+149接收何以如此强大呀?Futaba 10c +149 比不上ff9的距离么?天地飞9不加功放的极限距离又是多少呢?

请静待结果,周末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静待结果,周末就出来了
顶LZ,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天地飞6A + 二代功放 + 二次变频PPM接收机 =  20公里遥控

网友:
天地飞8通原装的PPM接收也是二次变频的,今天用着很好用啊,比我的ASSAN2.4G距离还远,

我一直听说这控会失控,但是收一个二手的高频头和接收都能有这种性能,很满意

网友:
控的距离可以打个比方
天地飞6A好比是中年人 跑得慢
所谓高级控好比是年轻人 跑得快
但是上了功放 好比开上车 就跟人关系不大了
只跟塞车(频率干扰冲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