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小东西是不是舵机之类的或可以改成舵机?

楼主(2010-06-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懂  楼下的回答

网友A:
 因该是小型驱动器 打印机之类用的吧 当舵机省省吧 飞机掉下来 那损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小型驱动器 打印机之类用的吧 当舵机省省吧 飞机掉下来 那损失大了
同意~~~~~~~~~

网友:
没电位器···

网友:
是伺服电机?楼主,这个“位置检测器”具体是指什么,周脉冲还是电位器
4根线,2个电机线,另外2个是什么?楼主能测吗?如果是转开后有脉冲,那就是伺服电机了

网友:
位置检测器 相机 打印机 光驱里都有类似结构的物件儿具体这个是哪儿的,不认识

网友:
不管他是什么,能用就行,比如当减速组用

网友:
应该是 带编码器的 减速电机

网友:
别改了,炸鸡一次你就悔死

网友:
这东西做摄像头云台还是不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