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飞翼的配置

楼主(2010-06-29):
原来俺飞翼都是用得2208 KV2600 加5030的浆,觉得不暴力,于是最近改了配置,我现在高速飞翼的配置,供模友参考:2218  KV3680,50A电调,4.5*4.5的浆,3S 2200 25C以上电池,实测在30A电流 推力为750克,在40A 电流 推力为900克,去爽吧!(注意不能再配大浆了,2218的允许最大电流也只有40多安)

网友:
这样看来,还是直机的大桨效率高

网友:
呵呵

我就喜欢高速吖

网友:
好破烂的飞翼

网友A:
2208 3200KV带4.1*4.1桨,电流26A,用1300MHA20C电池,又经济又爽,大家把成功的电装都分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吗?

不能飞俺会发在静态版了,

楼主:
现在这个配置的螺距速度在200KM以上,可惜飞翼阻力太大,速度还是不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8 3200KV带4.1*4.1桨,电流26A,用1300MHA20C电池,又经济又爽,大家把成功的电装都分享下吧

1. 2208U电机的允许持续电流20A应该到头了,26A有点强人所难;
2. 现在市场上的电池没有不虚标的,1300的承受26A电流必然过载。

网友A:
实践出真知,这个2208我飞了很久了,电池也用了很久了。再说...电池这东西,找好点的牌子买,别买便宜的烂货不就完了,而且这年头还有25C的1300了,地面实测电流26A,空中应该更小,转速实测28000转,要想温柔一点,买4530桨,记得电流19A,不过有点不够味,减轻1G重量有时比增加1W功率要有效的多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我刚买的2208 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这个2208我飞了很久了,电池也用了很久了。再说...电池这东西,找好点的牌子买,别买便宜的烂货不就完了,而且这年头还有25C的1300了,地面实测电流26A,空中应该更小,转速实测28000转,要想温柔一点, ...

这倒是真的,空中速度起来之后电流会比地面小,而转速会比地面高。4530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螺距太小了速度很难上去。想跑速度的话优化气动外形降低阻力确实比一味的加强动力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