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个建议:如何测试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极限距离?

楼主(2010-06-29):
        最近总会看到有新人发帖询问有关FPV的相关问题,只要新手提及用的T8、T9,总有一些人一副很“不可思议”的样子,貌似意思就是“用T8、T9还敢FPV啊?不怕炸机啊?”每次看到这种不负责任、误导新手的回答,我就很气愤。TDF怎么了?我就用的T9。难道玩航模就一定得用小日本的控?9X2、FF9、C10这些就是神控?永远不失控?
        为了替国产控平反,本人决定拿出一些实际参数来,口说无凭只会被那些假洋鬼子说我是“托”。
        本人的遥控设备:T9、9通PCM二次变频接收机、原装天线、72M高频头。EASY OSD(还没收到货,22号就发出的 ),载机、动力设备就不提了,跟遥控距离没有关系。
        本人没有回航模块,只从接收机引出了RSSI接线,在家测试了一下,开控2.10V左右、关控1.45V左右(等osd到手了再核对数据,如果不精确我再修改)。
        请问各位大大:在没有回航模块的情况下,如何测得极限遥控距离(不想炸机)?如果RSSI显示开机2.1V、关机1.45V,那等RSSI显示多大电压的时候就差不多到极限距离了?
        如果没有其它的方法,就冲着那些不明是非的假洋鬼子,本人也甘愿炸机一回,换回可靠真实的数据。这样就算我下次飞的时候心里也有个底。

网友A:
你可以考虑吧你接收机发个快递寄给我,然后你在家里开发射,我会在这里告诉你消息

我在上海,南京距离上海大约300公里,看看你的发射能不能有如此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吧你接收机发个快递寄给我,然后你在家里开发射,我会在这里告诉你消息

我在上海,南京距离上海大约300公里,看看你的发射能不能有如此极限

好的,谢谢帮忙。请PM你的地址和电话。我接收机在家里,明早寄给你。

网友:
放心,用天地飞的人多着呢,我就是用天地飞,没什么不对劲!

当然,我没有72M的高频头和接收,但前天收了一个,今天就做测试

网友:
稳定性是关键,无论进口国产性能指标都是差不多的,飞场环境太复杂,无功放就不要飞的太远~

网友:
其实没OSD也可以飞的爽,有了可以飞的更远,但心里素质更重要~

网友:
我认为极限测试没有太大意义,就拿2.4G来说,1.5KM都没问题,可能300M绕一个烟囱就失控~

网友:
和楼主情况一样,帮顶

网友:
遥控距离不可能准确,跟你飞行周边的电磁环境有关系啊,例如我们的飞行场地 用9X2 PCM 649接收机  往东可以飞到2公里,往西只有1公里多点就失控。所以我觉得要想远距离FPV 就上带返航的OSD吧,飞起来放心!

网友:
近距离最终还是得上自动返航,何不近距离低空FPV,或是编队空战,飞这么远有意思吗?

网友:
我用天八,顶楼主

网友:
顶下!我的也是T9 72频的,观望测试结果!!

网友:
我也是天地飞72M,期待楼主测试结果。其实关于极限距离,也不必要苛求准确,各地环境不一样,但总要有个大约的、公认的距离吧,比如FF9+169有人就说最远4公里,也没有人反驳呀,倒是较好声一片。所以实测一个天地飞的极限距离还是有价值的,至少让大家心里有点底,也算对广大摩友的贡献。而且即使楼主测出3公里的极限距离,我相信其他魔友也不会傻到真敢飞3公里吧,只不过让大家心里有底数、有信心而已,我估计敢飞出1.5公里都会调头的,哈哈

网友:
根据我手上的几种接收的测试 rssi电压如果按照百分比来算的话 只要在百分之10以上都不会失控
甚至 有的接收到百分之1 的时候接收机还能工作 (617百分之5以上不闪灯 日冠直到百分之1还在工作)
但是72m设备不能有同频干扰 因为同频的时候就是 rssi电压不光指示你自己的信号强度 干扰信号也算在内

网友:
可以两个人配合一下,拿飞机的人在高层楼顶,拿控的人在骑自行车,每100米操纵一下,两人互相用手机联系,不久简单的测定极限距离了么?

网友:
把控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人拿 着飞机走,直到电调发出保护音为止,天地飞好像有LED,LED红了就是没信号了吧

网友:
全部用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帮忙。请PM你的地址和电话。我接收机在家里,明早寄给你。

 你真要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要做?

你逗楼主玩儿,楼主当然也逗你玩儿了

网友:
我也用国产,至今未见异常。
所以支持楼主!

网友B:
今天试了试,发现72M比我用的ASSAN2.4G还要远,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了试,发现72M比我用的ASSAN2.4G还要远,赞一个

 有具体数据吗?不知道有没有2公里,周末自己再测。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目视飞行,只感觉比上次2.4G失控的时侯地点要远,昨天才收到货,还来不及详细测试!改天买个GPS,把失速兄的OSD搞好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了试,发现72M比我用的ASSAN2.4G还要远,赞一个

72mhz比2.4G远是正常的,反过来再称赞也不迟
TDF的控也不错,本人从6A入手,后来换了DX7、FF9,现在用14,说实话SPEKTRUM的问题比较多,6A就是混控开关挂了一个。。。
不过国产的东西要看厂家和自己的RP,个体质量控制做的的确不如小日本

网友:
用的TDF原装接收机和高频头吗?我想看看怎么样。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在论坛里潜水了不少日子了,看到 大家用的 都很好,我就一下买了俩TDF控 结果 一个控300米没问题,另外一个没拉距25米给我的 机炸了, 新机啊~  郁闷死我了,但是TDF服务态度不错  安慰了了  反回去修了

网友:
重要一点  TDF要严格把关啊~造福模友           不要出残次品

网友C:
我还等着楼主结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等着楼主结果呀

OSD寄回给版主维修了,没有OSD我也不敢乱飞啊,我也心疼我的乌鸦啊~~
而且南京已经淅淅沥沥下了几天雨了,综合各种情况,测距得等上一段时间了

网友:
出来冒个泡,顺便混一分。

网友:
周末已经过去了,楼主测试的结果出来了么??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