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三十老弟做电调水冷!

楼主(2010-06-29):
那天看到三十老弟做电调水冷好辛苦,决定帮他做个铝的水冷盒!不多说了上pp

有5mm的深哦

有5mm的深哦

厚度8mm

厚度8mm

网友:
这个效果应该相当不错,就是厚了点,可以做2-3mm的空心层,1-2mm的壁厚,总的控制在5mm左右,效果也不错的啊

仅个人建议,主要我就用这个尺寸,已经足够拉

网友:
8毫米厚
不如用铜板直接焊个4-5毫米厚的水箱了

网友:
呵呵!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A:
建议:
内里的大水塘,边边角角处容易积死水,可以改成弯弯曲曲的黄河十八弯(夸张了点,实际两道S弯即可),水流按序流过各处,冷却效果更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内里的大水塘,边边角角处容易积死水,可以改成弯弯曲曲的黄河十八弯(夸张了点,实际两道S弯即可),水流按序流过各处,冷却效果更均匀。
 可以参考电脑上用的水冷头

网友:
电脑用的水冷就可以用

网友:
没材料没工具~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眼馋 哈哈

网友:
进出水口小了点。

网友:
手工真棒..赞一个~~~~

网友:
好,太强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