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电池有几种固定方法.新手请教.

楼主(2010-06-29):
KT机,电池有几种固定方法... 我是新手,请老鸟给讲讲,最好有图片.

网友:
用魔术贴,自己折腾咯,挂得稳就行了,别动一下就掉下来

网友:
一般都是用带胶的魔术贴!

网友:
只要遵循装夹稳固,且又容易拆卸的原则,什么方法都可以
我一般是用这个

网友:
一般都是魔术贴绑住比较稳妥!~

网友:
橡皮筋。比好电池宽度,皮筋穿过KT板,背面分别用半截牙签固定~~~~轻轻勒住电池就可以了,可以方便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