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的大浆夹轴承的确是难拆~~~~

楼主(2010-06-29):
最近拆了几个V2的大浆夹轴承,因为V2的两个轴承中间有条阻隔。。。不能往一个方向敲。。。靠中联那个只能用工具往外翘。。
拆之前也看过论坛一些心得贴,有用火攻的,用用横轴粘住轴承敲的。。。现在看来可能第二种方法省力些。昨晚用火攻,然后用螺丝刀翘。。。翘了5分钟,另一侧的浆夹都已经被钳子夹的磨了好多。。。好事翘不出来,最后用劲各种工具,才勉强搞出来。。最后大浆夹已经是糟蹋的不成样了。还好性能无损。

楼主:
不知道靠中联那个是否可以用法兰轴承代替。。那日后拆起来也方便些。

网友A:
先火攻,然后用4.5的钻头根部在一边轻轻敲打就OK!很容易的~

网友B:
我之前火攻没用 最后上电磨 磨得有点过火了 但是还能用 奸商 不知上了多少轴承胶

楼主:
3楼的朋友,你说的钻头从哪里钻呢?

网友:
那里要上胶???

网友:
我都不上胶的 ·····························

网友B:
lz是问我 ??我是用电磨加一个小磨头磨得 磨到接近大奖夹外套时停手 用平口螺丝刀撬 就能撬出来了 有个电磨就是好 DIY用得比较多 看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0%BC%D0%D6%E1%B3%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