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带锯的D友

楼主(2010-06-29):
请大家说一下,带锯 的用处到底大不大。被你们拖下水,想自己D个东西。发现你直接去买不要多少钱,可是自己做那买的东西可就多了。前前后后已经差不多一万多了。可就一个D210大一点看着是个东西,可是和210相关的工具又是一大堆。真是毒性循环啊!!!还好有个好老婆。这不下料每次用手锯又慢,还没 锯神 那水平。
  请各位有带锯的朋友说说,带锯可以锯多厚的铁板,锯条可以用多长时间,等等相关的。谢谢各位师傅提提建议。
  谢谢了!!!!!!!

网友:
带锯是个好东西,可关键看你是否真正经常锯?不经常锯的话,用台钻钻一条眼,然后用角磨机也很快。我用这个j方法切开过15mm厚的板子。

网友A:
带锯条是个问题 ,我买带锯条的钱超过2台带锯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锯条是个问题 ,我买带锯条的钱超过2台带锯机了

那么惨?  锯的时候要浇切削液,锯条要绷紧,走得很平很舒服才行. 锯铁用双金属锯条.不能用力往下压(弯了就坏的很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惨?  锯的时候要浇切削液,锯条要绷紧,走得很平很舒服才行. 锯铁用双金属锯条.不能用力往下压(弯了就坏的很快)

带锯条不热也要浇切削液?我估计是得伟带锯的带盘直径才150mm,网上淘的双金属锯片厚度都是0.65mm,转不了多久就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提醒,3A 兄你不但锯锯的好,我更佩服你的铣床用的那才叫一绝。对了你的锯条焊接最后搞好了么?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还是当手锯爱好者吧,角磨实在是声音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锯条不热也要浇切削液?我估计是得伟带锯的带盘直径才150mm,网上淘的双金属锯片厚度都是0.65mm,转不了多久就断了

平时放松锯条
蹦紧锯条的那个扳柄弄个限位装置让锯条不要蹦得太紧。
我只断过一条,第二条尚未断。

网友:
习不起啊 那位老兄能D个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提醒,3A 兄你不但锯锯的好,我更佩服你的铣床用的那才叫一绝。对了你的锯条焊接最后搞好了么?
  再次谢谢大家!!!

焊锯条的因电流不够,失败,没兴趣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放松锯条
蹦紧锯条的那个扳柄弄个限位装置让锯条不要蹦得太紧。
我只断过一条,第二条尚未断。

我把那台改立卧的折腾到电机主轴也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平时放松锯条
蹦紧锯条的那个扳柄弄个限位装置让锯条不要蹦得太紧。
我只断过一条,第二条尚未断。

我买了5条备用,现在一条也没坏,3A的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5条备用,现在一条也没坏,3A的锯可能有问题

厚度是0.65mm的?我的都是在齿与齿之间慢慢裂开的

网友D:
是0.65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0.65的

孕妇的也是容易断,他说退一下火好些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再问一下大家锯和锯条都在哪买的。

网友:
除了机器本身

用法也有可能决定寿命哦,
3a是不是用得 太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放松锯条
蹦紧锯条的那个扳柄弄个限位装置让锯条不要蹦得太紧。
我只断过一条,第二条尚未断。

 支持,平时不用是应该让锯条放松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孕妇的也是容易断,他说退一下火好些

我用了好几根了,没断过,都是下快了打牙了,锯条应该是一家的吧,是你用的太猛吧

网友(2011-05-09):
所有的物都有用,看会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