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L 枪控 的接收机 BATT CH1 CH2 CH3 都怎么连接 ...
请问 HL 枪控 的接收机 BATT CH1 CH2 CH3 都怎么连接啊?

楼主(2010-06-29):
请问 HL 枪控 的接收机 BATT CH1 CH2 CH3 都怎么连接啊?
连上就行吗 在控上还用设置什么吗?

网友A:
ch1 ch2 就是油门 和转向`` 不知道我记反没有
CH3没用过 不知道 控里面的选项 第1个是模型 最多可存10组
第2个是通道反向 第3个好象是左右舵量 我的控没动过 第4个不知道是什么 没用过
第5个是刹车 有4个选项第1个是关ABS 后面3个都是开 ABS强度不一样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LX纠正 补充

网友B:
lz的应该2.4g的抢控..... ch1和ch2分别是油门和转向! batt是4v-6v的电源输入(注意正负)! ch3是用来对频的~~~你买回来的时候应该有个三脚的插头上面连着线的,他就是用来插到ch3的! 没事不要插上去,弄不好会对不到频的! 不过也很容易对回来....呵呵! 说的不对ls补充: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