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好不好

楼主(2010-06-29):
我用的是 520的 陀螺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尾巴一直在飘飘啊

现在控设置对了   线插对了  可是还是飘 不过速度不快      主要有一个问题是

在我打尾巴的时候    尾推被我打到尾波箱一侧      我一放手  自己就往外面跑

一直跑到尾轴的另一边   这个是什么现象?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lz吧机头朝一个方向   然后把滑块移到中立点    接着用手小幅度快速摆几下尾巴  摆好后让机头保持原来的方向    看看尾滑块有没有移动
看看各微调是不是在中间      机身震动大不大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稍微打一下方向舵    滑块滑向一侧   到顶         然后松手  滑块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