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高速时垂尾大幅震动一直没解决(问题已找到)!

楼主(2010-06-29):
新机买回来装机调试进入IDLE2中点油门80以上(说明书建议是85 )垂尾大幅震动,有2-3厘米,能用到的方法用尽了,之前说的方法全都不灵了,新机买来近一个月了,都在折腾解决这问题飞不了,我的办法都想完了,到现在是没办法了还是问题依旧,没正式飞都折腾得快崩溃了! 请亚拓想想办法。用过的方法是(还有下面跟帖提到的解决方法):1、看过之前别人的帖子检查尾传动轴杆轴承安装位置没错,怀疑轴杆变形干脆换了新的;2、检查尾中联安装正常,测量未见异常,尾桨锁紧力度轻拨很顺;3、检查尾波箱轴承有点卡换了新的轴承;4、检查尾管前齿轮箱轴承及安装未见异常;5、检查主轴承有点卡更换了新的;6、怀疑电机轴承有问题没法检查;7、跟我们这的模友研究根据经验怀疑是大桨夹变形。请教各位老手还有什么好法吗? 还有请亚拓帮帮忙呀!跪谢了!
新机试飞进入IDEL2 油门中点上80以上垂尾大幅左右震动,有2CM之多,可说明书建议是85呀?普通模式下一切正常。拆掉尾旋翼系统和尾管传动系统检查都没问题,头大了。你们的机子有这情况吗?是什么原因呀?求解?新机买来时手气就悖,十字盘套入主轴紧紧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砂纸打磨才勉强解决。
亚拓服务就是好啊!寄去亚拓的问题主轴第3天就收到新的啦!邮费全免。感觉当初的选择没错,值得拥有。赞!
经过反复的折腾,找到问题所在。还是回到老问题点-尾传动铝杆变形所致,因为朋友的机子没有震动的情况,检查他的机子尾传杆发现未有变形引起的转动晃动现象,几乎是同心的转动。于是决定再买新的传动杆更换(新杆装上后还是有小幅变形,不过好很多,晃动较小。),换上后油门中点90的垂直尾翼左右摆动大幅减少,同时用废弃的碳片加固垂直尾翼,中点油门到100再没有垂尾左右震动产生,问题解决。建议亚拓提高尾传铝杆的包装保护程度,像以前600就加了硬胶管保护,我可是无缘无故废了2根呀!还有那垂直尾翼实在软,要加强呀!

网友:
尾传动轴的轴承安装位置靠机头方向28.1cm或靠尾部方向29.6cm是否正确

网友:
請問機子那裡買,主軸有圖可以看嗎,你可以連絡chi1121請他幫你更換調整

楼主:
机子是跟常州哈模买的,尾传动轴位置按说明书标的尺寸安装。主轴的问题跟哈模说了,还没给答复,他家还没有主轴的现货,我打算自己买支新的换了,要交涉太麻烦了。晚上在回去继续鼓捣查找原因。谢谢了!

楼主:
那主轴下面那段没问题,就是卡环上面那段估计加工质量缺 陷大了,用砂纸磨得花花了,不知对机子有没影响。

网友:
麻煩LZ把主軸寄過來,連絡資料已發短消息給你

楼主:
收到短信了,谢谢了,主轴已经磨得花花的了,拆又有点麻烦,有点犹豫,不影响使用吧?寄过去邮费都跟轴钱差不多了。我明天考虑一下是否寄去,谢谢!

网友:
老牛的尾震解决了没有?

网友:
之前不是有模友的550有嚴重抖尾,左右擺動3CM......少數人說是設計與尾垂直翼太軟的問題嗎,所幸最終的問題原因終於真相大白~解決了,調整尾傳動桿上的軸承固定方式位置後改善了
老牛太牛了問題很難解決

网友:
 我不说话

网友A:
我不是说了要换600N的吗.保证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说了要换600N的吗.保证可以

E39老大好像说过的550垂尾比600N还要硬.......
我找了块2mm的尾翼,周末换上去看它还敢震....

楼主:
!拜托各位我只想找原因,麻烦不要牵扯其他事了,谢谢各位!昨晚跟卖家哈模沟通了,根据他给我的几条建议,我把3G软件重新刷了一次,尾舵机由原来的650换成了FUTABA 的S9256,尾桨重新配重(尾桨测了是一只有点重,轻的那只贴了2片芬技的贴纸)。今天上午抽空试机,又约了另外一个朋友拆他的那台550E(都是同一处购买的)的旋翼头和尾桨测试,测试还是老问题依旧,原来说的大桨夹变形、尾桨配重、尾舵机、3G系统软件问题的可能性都一一排除了。下一步怀疑的只有电机的轴承问题了,因为是新机的缘故就是不好意思拆朋友的电机测试。这次的电机轴看着好像有锁位螺丝,不知能否拆卸。想请问亚拓600M的轴承能拆吗?望了解的模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會抖尾的就算你裝上鐵製尾翼保證照樣抖
抖尾原因:主要還是組裝問題1.尾傳動桿軸承在尾管內定位不正確 2.傳動桿上的軸承膠套潤滑油不足套入尾管內傾斜變形 3.主尾槳不平衡,主尾軸變形彎曲(新品此問題可能性極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各位我只想找原因,麻烦不要牵扯其他事了,谢谢各位!昨晚跟卖家哈模沟通了,根据他给我的几条建议,我把3G软件重新刷了一次,尾舵机由原来的650换成了FUTABA 的S9256,尾桨重新配重(尾桨测了是一只有点重,轻 ...

就問題說問題~你將抖尾問題扯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拜托各位我只想找原因,麻烦不要牵扯其他事了,谢谢各位!昨晚跟卖家哈模沟通了,根据他给我的几条建议,我把3G软件重新刷了一次,尾舵机由原来的650换成了FUTABA 的S9256,尾桨重新配重(尾桨测了是一只有点重,轻 ...

热猜拆下轴承但电机退磁损坏 這扯的更遠 M級馬達拆軸承的步驟,須先拆除外轉磁鐵環,才能看到裡面的軸承,磁鐵都拆了,火怎會烤到磁鐵!!!莫非你將磁鐵擺在軸承旁一起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猜拆下轴承但电机退磁损坏 這扯的更遠 M級馬達拆軸承的步驟,須先拆除外轉磁鐵環,才能看到裡面的軸承,磁鐵都拆了,火怎會烤到磁鐵!!!莫非你將磁鐵擺在軸承旁一起烤

说个跑题的话题:
大陆玩家基本上在台湾论坛发帖或者回复的时候都用的繁体字,以表示对当地人民的语言习惯的尊重。我看是不是“台湾玩家E39”在大陆论坛也应该用简体字来回复呢?题外话而已。繁体字确实很看不习惯。有些字还是要想个半天。可能人老了,有点老年痴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