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4020KV522电机与好盈PETTIUM80A电调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0-06-29):
银燕4020KV522电机与好盈PETTIUM80A电调的兼容问题。
本人装电动阿波罗50,配置:银燕4020KV522电机与好盈PETTIUM80A电调,APC13*8E,6S2200MA-3300MA。
一开始小油门启动很正常,但推油门杆一半后就吱吱作响停转,问模友后把电调三档进角设为中进角后情况稍好。设为高进角后大油门工作正常了,但小油门启动时却偶尔会出现吱吱作响却不能启动的进角失步情况,要反复回完并推油后才正常启动。3A在高空速倒可以用。但若用在经常低空失速动作的3D机上就死定了。请问各位及厂家有何解决办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0358

网友:
应该是电调有问题,我有个和你这个很像的EMX电机没有这样现象

网友:
我的电机是4250(KV720),电调是80A迪比特,用6S123时一切正常,用6SLIPO时就出现你这种情况,请高手给予解决为谢!

网友:
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电调只能支持5SLIPO,我用6SA123时电压为3X6=18V,用6SLIPO时电压为3.7X6=22.2V。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好盈PETTIUM80A电调 支持 6Slipo

网友:
我用翱翔45A电调加黑旋风70涵道出现类似状况,高不成低不就,无论哪种进角都不能正常工作,换用别的电调则正常。

网友(2012-08-09):
LZ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