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替代品

楼主(2010-06-29):
雕刻机不久的将来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3D打印机。
金属,塑料,橡胶,ABS等材料都可以实现三维成型,甚至是零件的内部零件都可以一次成型。不需要磨具。
有工业3D打印机和家用3D打印机。
价格不菲。
介绍一款3D打印机SD300

楼主:
雕刻机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xNDMxMjA=_rs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M5nEYzxp34/

网友A:
这个,材料强度,散热,耐热等可以和金属的比吗?磁动力那边在搞着一个,但是我看还是材料是大问题啊,是用uv吗?

网友B:
快速成型就是这东西啊 NB 金属的可以做吗

网友C:
根本不是一类东西,没有替代关系

网友D:
呵呵,是啊,快速成形,只是成形啊

网友E:
没有10年代替不了,

网友F:
还有很长的一段道路要走的,除非有外星人指点!!

网友G:
永远不可能代替雕刻机,这机器也不是万能的,感觉一般,实用性不大,主要做磨具可以

网友H:
这个东西做样板是最好的了 设计中有时候用起来很好的 要多少钱一个 那里有卖

网友I:
雕可以干很多种材料。打印机据我所知只能干塑料,而且只能干的塑料个别材料。

网友J:
这个技术迟早会发扬光大,不过材料,工艺,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个打印机估计机器贵就贵点了,但是耗材估计能玩死人.......

网友K:
我用和田玉雕刻是精品,打印的应该叫A货吧

网友L:
这个和雕刻机是两回事吧。。。。。。

网友M:
做出来的东西强度有很大问题,而且金属我现在还没见过这么成型的,这东西也就用来打打样。

网友N:
楼主太武断了,这个东西永远不能取代雕刻机,不说成本和速度,单说雕刻机可雕刻的材料就数也数不清,用这个行吗?3D打印机只能部份取代雕刻机做些快速成型的样品。

网友O:
可以替代,时间问题~!
将来可以将任何材料碎块或者自己按照比例混合合金材料,放入进料口粉碎混合胶水打印出来,然后在通过微波加热还原金属性能

网友P:
属于一层一层堆叠,可能材质是树脂,瑞士就有以树脂为结构的机床主体,结构比钢结构还结实

网友Q:
只要能把粉体堆起来就行了, 金属粉+树脂,打印出来后,经过脱脂,烧结,强度可以达到原金属的80-90%。 金属粉末注塑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打印只是另外一种成型手段而已。 后工序把金属还原应该可以的,就是纳米级的金属粉在制造,运输,存储,都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产生太多的静电,粉末会自燃。当然,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解决方法了。
等技术成熟后,成本降下来了,普及也不遥远。

网友:
N年前就“在电视上见过”也只是做个小样,好像和生产加工没有关系。

网友R:
够牛B,据说还有可以喷铝粉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S:
这个东西用在模型上前途不可限量啊。极品。

网友T:
在模具行业叫手板,就是设计后打样用的,都普及N年了

网友U:
很好!很强大!很有前途!本届国展的机床展大家没看到吗?有深圳的,湖北的等地的厂家在做。分UV紫外线的和粉末冶金的两种快速成型机,其中粉末冶金的出来的产品可以直接使用,好像只是能做铝的,是进口机器,价格是6位数。UV的要便宜些,国产的已经有产品了,但是耗材还是进口的,不过这些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山寨了

网友V:
怎么替代?指望这种3D成型机进入旧货市场大家再去淘吗

网友W:
这观点武断了
东西是不错,
但受制于材料的限制,
不可能完全取代雕刻机,
比如木头,玉石等天然材料,
难道也磨成粉然后再打印?

网友X:
如果钢铁能这样加工就好了,

网友O:
其实就是双色打印一个喷树脂,一个喷石膏,多个Z轴! 相信很快回普及的

网友Y:
3D如果能“打印”金属材料的话,恐怕价格要到6位数吧?
先要“冶炼”,后再成型吧。冶炼这一关大概不好过。

网友Z:
生产之前出个样子是可以的,当产品用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