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 SOLO PRO 改裝

楼主(2010-06-29):
台灣地區早有人將SOLO PRO 跟 msR 混合改裝!!!  SOLO msR

msR屬平衡翼系統,旋翼轉速比SOLO PRO高很多,故要將SOLO PRO 主齒輪銅齒改裝成msR

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1J2MgaOXTc

詳見 :  http://www.rctw.net/thread-130611-1-1.html

楼主:
SOLO PRO 尾馬達的改裝

楼主:
SOLO PRO 平衡翼

楼主:
SOLO PRO 調機

SOLO PRO 調機

网友A:
msR的齿轮还要用MSR的主轴。
还必须改了260的机身次能配合MSR主轴。哎
傻,既然都这样改了,就直接用MSR的机身好了哦!
反正主轴,旋翼头,齿轮,十字盘都是MSR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R的齿轮还要用MSR的主轴。
还必须改了260的机身次能配合MSR主轴。哎
傻,既然都这样改了,就直接用MSR的机身好了哦!
反正主轴,旋翼头,齿轮,十字盘都是MSR了嘛。

無法直接使用msR機身 1. 機板鎖孔位置不一樣 2.msR機身機殼固定桿會卡到SOLO 伺服器

PS.主軸不是msR原廠的,是拿3mm碳阡棒自己轉孔DIY弄出來的很簡單且耐用
十字盤一半是SOLO 一半是msR
花費省很多比買一整組msR相比 改裝後會偷笑 (整個改裝零件約300人民幣左右!!)
SOLO msR 飛航道細緻度比SOLO PRO差別很多,

网友:
楼主改得很好!

网友:
影片上看自旋不怎么舒服。建议LZ把尾杆改成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