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4公斤重的汽油机能破100吗?

楼主(2010-06-29):
请问用40毫升排量发动机 9000转 4.5马力 汽油机重量4公斤
选用什么艇型最有力破百。船壳自己制作。有破百的可能吗?

网友:
你做好了,再告诉俺,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难度但不是不可能 要破百就做虾吧!

楼主:
虾没法装大发动机了啊

网友:
速度和发动机的重量有关系么???

网友:
40毫升 9000转 4.5马力的汽油机是不可能破百的

网友:
改装发动机,做成飞机可以破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40毫升排量发动机 9000转 4.5马力 汽油机重量4公斤
选用什么艇型最有力破百。船壳自己制作。有破百的可能吗?

如果是意大利原装BLATA或者POLINI的40cc可能性会大一点,但这两台机都不会只有9000转和4.5马力。

只能说LZ手上的机有改到15000转的潜力,但要怎么改,有多少原身的东西能留用,就要亲身实践了。

网友:
 试过才知

楼主:
破百成功了哥们门捧场买我研发的船啊  让我赚钱啊 这样我就不白忙活了 艇形CAT 1.6米长 发动机排量40毫升 最高转速10000/每分
功率8马力 船体材料环氧玻璃钢 高强无碱布 硬轴传动  (无离合器 选装)

网友:
10000转/每分破百有点难,光有马力转速不够也不行。

航速至少要1700米/每分钟,就算桨效100%螺旋桨的螺距也得17厘米,这桨做起来有难度。可以考虑加装增速齿轮变速机构使螺旋桨转速提高。为了减少航行阻力可以考虑水翼艇。

网友:
从高层扔下 应该能到

网友:
上无刷才是王道

网友:
CAT用硬轴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40毫升排量发动机 9000转 4.5马力 汽油机重量4公斤
选用什么艇型最有力破百。船壳自己制作。有破百的可能吗?

这发动机只有CAT或者O能装得下...虾的话.实在够呛...忒大了!!!

楼主:
是 选的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