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下全浸桨和半浸桨的优缺点

楼主(2010-06-29):
谁给扫一下盲 谢谢

网友A:
用处不同无法比较

网友B:
用半浸桨的船比较拉风

网友:
半浸桨就是把全浸桨的一半露出水面,因为露出水的桨叶没推力,可以取消掉,所以只需要一半数目的桨叶
详情请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经典

网友D:
半浸桨水花比全浸好看

网友E:
螺旋桨的选用由船型决定,无关好坏。

网友F:
个人愚见 一般深V的船 或者游艇都用全浸..

网友G:
没玩过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