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模手转海模求助老手!!!!

楼主(2010-06-29):
本人一直在玩固定翼航模,现在想要玩油动船,可是不知道要买那款,那款对新手比较适合,速度又快点的,本人有遥控天地飞9通一个不知道可以用不?如果可以用的话请老手给我推荐一款,只是船加设备不加遥控价格希望在1500元,如果遥控不可以用那么希望能船加设备、遥控在2000元左右的,谢谢各位老手!

网友A:
- -玩油动很脏很麻烦劝你玩电的1500能配一艘不错的电O了

网友:
求1500电O配置,谢谢!

网友:
找数字哥呗!

楼主:
电的电池我知道用好点的特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玩油动很脏很麻烦劝你玩电的1500能配一艘不错的电O了

我个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一般玩的油船不追求发动机的极限,那么发动机玩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1500是可以配一条不错的电O,但要让电O跑的比较爽的话,1500之外的电池,充电器等再花1500也未必能打住。

网友:
一块能让电O爽跑10分钟的电池的钱够一条汽油O跑到发动机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一般玩的油船不追求发动机的极限,那么发动机玩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1500是可以配一条不错的电O,但要让电O跑的比较爽的话,1500之外的电池,充电器等再花1500也未必能打住。

都以为电的成本低

网友:
汽油船!!!

听我的,
想省钱?
直接上汽油船!!!

玩的爽还省钱,后期投资很少很少的。

十块钱的汽油跑到你手软……

而且汽油机的设计比较成熟,虽没有甲醇机的功率比大,但是寿命超级长。

网友:
油船很多地方受限.电船要方便些.

网友:
我以前即玩油的耐久,有玩电的ECO,每年花在电上面的钱要比油的多很多。
有场地条件的话最好玩汽油的

楼主:
我决定要玩气油的可是不知道26CC1500元能配下来嘛不要遥控

网友C:
还是玩电的吧~~~

汽油的又大又脏~~还有新手很都没经验,连最基本起动发动机都难,打了一下午都玩不了的情况很多见,我见过很多玩过油的后都

不想再玩了。。。。。。电的就不同了,方便直观,体积又小,速度要求不高话1500也足够了,电池有贵也有性价比高的,看你

自己选择了,另外玩油的污染比较大,噪声大。。远没电的环保~!

网友:
油的历来反感 好脏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玩电的吧~~~

汽油的又大又脏~~还有新手很都没经验,连最基本起动发动机都难,打了一下午都玩不了的情况很多见,我见过很多玩过油的后都

不想再玩了。。。。。。电的就不同了,方便直观,体积又小 ...

是啊,有钱买电池就无所谓了

网友:
电的相对油船来说要干净,环保 电的不需要磨缸,不要考虑熄火的问题,电机不像油机一样用一段时间要拆开来保养,油机用久了关键部件还需要更换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比较喜欢电的,携带方便,干净,晚上可以抱在床上睡,虽然花费归点,但家里人不用陪我闻油味。(有车库者除外)

网友:
油电之争好象没完没了~~~何必呢

网友:
两样都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