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00元左右的充电器,再推荐个开关电源

楼主(2010-06-29):
电版的朋友,小弟对
充电器
不太懂,请求朋友们推荐哈
目前手里是LIPRO,用了两年,精度一般,截止电压4.2-4.14左右,再加上现在450直机和固定翼一起玩,当然不能满足啦。
换个好点的充电器,以后再买个保姆,同时冲4个3S。
我主要是充3S锂聚,请求大家推荐,充电保姆以后再买。
400元-500元左右的充电器,X6PLUS, UNA6 PRO?
再推荐个开关电源,台湾明纬?用保姆的话,12V 10A的够么?还是20A?
谢谢各位!

网友A:
A6吧,再搞个台湾明纬的电源

楼主:
电源参数多少,电流和功率?

网友B:
a6吧,再弄個台灣明緯的火牛給電源吧

网友:
UNA6 PRO,然后电脑城30块钱弄个2手电源,美包包!~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开关电源上多少A的呀,功率?

网友:
按最大功率,你算嘛:
6S×最大5A充电×最大充电电压4.2V=126W,126W÷电源输出电压12V=10.5A,一般电脑电源上都标的有多大电压、对应最大输出功率,只要标有12V、大于10.5A的电源都行,一般二手电源风扇都不好,自己买个好风扇一换就OK,最好留多点余量,不过想必你也不会5A冲锂聚电池吧,反正我今天把我的出口版3E电池充挂了,3S两片电池没电压了,160元一组啊,心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