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摔出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0-06-29):
图片上虽然只显示了一个摔出来的磁铁 但实际上很多都摔出来了 我都按会去了 要不要用502粘牢?还是直接按回去就可以了?会影响性能吗?
请各位大侠解答 谢谢

网友:
ab 胶    比较好吧?

网友:
502就行了!

网友:
要么是电机太菜 要么是楼主太牛

网友:
一定要粘好,不然转动的时候会松,可能会卡在中间的转子(或者定子上),然后电调会加大供电电流,最后可能烧电调

网友:
台湾网友写的分析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extra=page%3D1
跟你这个原因一样的,不处理的话,后患无穷

网友:
必须处理。但不知道那种胶最合理、

网友:
我的也摔出来过,用AB胶黏的,用着不错

网友:
这是生产厂家没有采用合格的粘结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502不能用!采用AB胶,是那种没有刺鼻难闻的气味那种才行!

网友:
清洁工作要认真。环氧树脂只用均匀的一薄层。

网友:
和我的电机一样,用502就可以了,記得不要拿出來放,放多一点就可

网友:
用环氧树脂,用电吹风加热变稀,可以流平。502好沾但不耐高温!

网友:
没用了。粘了破坏平衡

网友:
环氧!~

第一次不懂用502粘的飘过!~~

网友:
提醒一下,磁铁的方向不能搞错,错了电机就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