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变频器设置问题,谁知道一定要帮忙

楼主(2010-06-29):
我的变频器说明书里面没有找到设置变速比的地方,有一个设置最高转速的地方,出厂是1440,我改成了转速表显示的最高转速1060(因为中间有皮带变速),再使用过程中没发现什么问题,最高转速显示和转速表很接近,60转的时候差15转,1060的时候差2转不到
问题是:
这样使用有什么问题没有?对变频器或者电机有没有伤害?或者说这样就是正确的设置方法?
变频器型号:环洋 HY01D523B,220V的

网友:
变频器的最高转速设置 是按0-100%的范围设定的 你改成1060是可以的只是 显示的问题  实际上电机还是1440转 只不过你设成最高显示100%
为1060  读设备没什么影响

网友:
变频器里的参数都是以标准电机(看说明书)设定,

网友:
问题不祥细,变频器一般设置的是频率,比如最高设置50或60或70HZ,也可以设置电机的转速(但比较少见),比如50HZ对应1440转、60HZ对应1728转,依此类推,不过一般电机的最高转速不要设得过高,电机受不了,70HZ就可以了,不要设置成变速后的速度,容易乱,即使设置错了对电机和变频器也没什么伤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的来源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有大侠说装转速表没有必要,变频器有设置变速比并显示转速的功能,变频器能显示转速我是知道的,但是因为中间有通过皮带轮进行变速,变频器显示不是实际速度,就这样

网友B:
楼主己经加了转速表  就不用在变频器上显示转速  自己用着好就可以
不用庸人自扰 ......
有时间不如在210上加上二把数显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己经加了转速表  就不用在变频器上显示转速  自己用着好就可以
不用庸人自扰 ......
有时间不如在210上加上二把数显卡尺

本来就没有打算拆转速表,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数显卡尺倒是很想加两个,正在考虑中。。。。。。谢了

网友(2011-05-09):
楼上的在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