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救援船,两种方案,二选一

楼主(2010-06-29):
准备玩水机,备一条救援船。
方案一: 两侧各2只2L 可乐瓶    中间木板    饭盒        估计重量1000G     偏重  稳定性好 体积大   缺点是不太好携带
方案二:模仿H虾  前面两只400小苏打水瓶   中间一只2L 果汁瓶     估计重量700G     前面可拆卸    便于携带

个人偏向于方案二。便携性好,重量轻      就是不知道跑起来稳不稳     翻了就傻了

明天我先试验一下方案二

楼主:
还有个疑问:如果我把飞机用的电调 电池都密封在饭盒里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第一个比较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比较适用~~

开始的原始方案    和坛子里其他救援船差不多         发现有点太大了

网友:
都不错。都做出来试试吧

网友:
下水记得上图和视频,看效果!

网友:
都很大 反正是救援船 有刷就够了 降低一下重心

网友:
电调 电池都密封在饭盒里,大问题就没有,注意接收机离电调电机远点就行了

网友:
我也考虑过第一个方案,可是,我是想用五金店里的
直径6CM的PVC白色电线管,外观不错价格才十来块钱。。。

网友:
6cm的不行,我用5CM的做好就偏重了~~~~~~

网友:
pvc的好看,就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