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凤凰HV设置方法。

楼主(2010-06-29):
凤凰160HV的电调,用电脑连线设置后怎么接到接收机上还要再听声音哔哔哔哔的设置一次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哪里流程不对啊,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告知一下设置流程。
另外最好能给一个设置作参考,里面选项好多,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感谢。

网友:
请参阅本期 RC Mania 里有太详细的介绍了

网友A:
也在用 ICE HV160,PC上用 CastleLink 设完即OK,无需控上再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用 ICE HV160,PC上用 CastleLink 设完即OK,无需控上再设。

你好,请问电调就在电脑上是设置完后直接接接收机就好了吗?那油门行程要怎么设置呢。另外油门行程是不是要调成135%才行啊。怎我的电调每次在电脑上设置完再接上接收机就要重新校正油门,然后所有设置又要重来一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油门行程有: 自动模式,固定模式,以及两个 Governor mode。固定模式最省心。自动模式每次上电满油门4秒再回零即可。说明书都有详细阐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有: 自动模式,固定模式,以及两个 Governor mode。固定模式最省心。自动模式每次上电满油门4秒再回零即可。说明书都有详细阐述。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英文实在太烂,说明书看个半懂!

你说的固定模式书不是就是图中Fixed Endpoints模式?另外我看遥控迷杂志第6期里面将说要把油门行程设置到135%, 是不是不设置到这么多电调会认不到最大行程所以才不启动!

网友A:
貌似电调不是找最大油门,而是看到油门到了最底再上来才会启动。我是缺省设置没动,100%。

若是Futaba控,油门通道必须设R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调不是找最大油门,而是看到油门到了最底再上来才会启动。我是缺省设置没动,100%。

若是Futaba控,油门通道必须设REV。

我现在就是如果开机油门在最低,电调就闪红灯报警。必须开机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重新校正油门紧跟着重设所有参数电机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
HV的貌似得带动力电的同时接castle link设置。
另外固定油门行程的这个我好像只在遥控器设置模式下玩过,设置的同时就会确定油门行程的端点。主要问题在于用电脑设置的话,电调并不知道你的控实际给出的油门行程有多大,大家都是拿个数来说话,空对空,因为数的含义未必相同。

解决办法可以是用遥控来设置油门行程,或者是电脑上设置好,然后调整控的油门行程来适应电调。后者要接电机试验,固定翼不要装桨,直升机的话别带大桨。

futaba的油门就是得调成反向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把Auto-Rotation Enable选项去掉就好了,但是看人家介绍中说最好要选上这个,不过不太理解这个具体功能是什么,有没有能帮忙解释一下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