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水,求配置和材料清单

楼主(2010-06-29):
我第一次玩船,手里有TDF控和接收72M的
还有9g舵机
想入这样一条船650mm,我还需要买些什么配件?一共都需要哪些东西
另外对船的要求是,时速60-70KM/H   要软轴   动力A123
动力和桨需要什么配置,几颗A123
除了这几个大件,还需要采购哪些组件????
谢谢前辈们,指点我一下吧!!!迷茫中

PS:另外问一下,防反是防止船翻过去吗???是怎么做到的?
飞速达2858 + 80A电调能到60-70KM/H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买个称先上重量看看先

楼主:
长64cm宽20cm.

重量:450克左右

楼主:
一般船的总重量,也就是下水的总重量是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电机最好选3660以上。

楼主:
用多少S比较好?????还有用多少A电调,什么型号的无刷电机,舵机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