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KDS800开始抖了

楼主(2010-06-30):
最近发现我的450尾巴怎么调都是出现瞬间的左右甩,就像瞬间的抽筋还不是老那样,手里有三只
舵机
;北田D213F,MD922,Power HD DS-3688HB,前面两个都试了问题一样由于DS-3688HB在500上还没试过,不知道450跟我闹什么别扭怎么调都是一样换了尾舵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KDS800不行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用这款陀螺的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呀?麻烦大家给看看。

网友A:
尾巴的问题往往不在尾巴上。

网友B:
调低感度不行么

网友C:
检查尾桨夹的轴承是否顺滑!!!

网友D:
如果左右摆比较规律请,检查尾传动部分。尾轴齿,皮带,小齿盘,对转齿,看有无滑牙崩齿。
不规律看看是不是用的ppm接收,这种容易被干扰。

网友E:
你也用北田D213F
我也用这个,挺耐炸得

网友F:
检查尾滑块的旷量是否过大

楼主:
换了接受器好点了,但还是都还是怀疑陀螺有问题。

楼主:
晕,打错字了,换了731接受器之后尾巴还是抖,总是感觉尾巴特较劲怀疑陀螺真的有问题。而且最近450不是这坏就是那坏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