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助!

楼主(2010-06-30):
新手想入手小闪电一台,不知道小闪电可以安装水刀和压浪板不?如果可以安装什么型号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小闪电是不需要水刀和压浪板的

网友B:
没必要的

网友C:
水刀能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是新手,请教下可以加什么型号的水刀,谢谢!

网友D:
如果你一门心思一定要加,也不是就不能加,只是小闪电貌似用不着水刀压浪板吧

网友E:
加了会增加阻力跑不快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这位兄弟说的对,小闪电是双体船,是需要加水刀压浪版的,你想加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