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还是HL虎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30):
新手请教如果只想让车子开动不要灯光和声音,只换
遥控器
不加声光组件可以吗?
还有遥控器是天地6A 好还是
FS-
CT6A
2.4G
好啊?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起码需要一套4通以上收发设备和四个用于有刷电机的电调。一般来说一套4通价格在150左右,电调一般在35~50左右,总共需要大概300+.
四个通道两通完成两个驱动电机的动作,一通负责炮塔旋转,一通炮塔俯仰。如果将炮塔俯仰用舵机代替的话可以省掉一个电调。

楼主:
还有用多少A的电调好啊?

网友B:
去找胖包包(论坛id:md35),集成电调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6A比较便宜,不过抗干扰能力不如2.4G的。但对于坦克来说很够用了。四通道控制坦克的行进和炮塔,之后还能剩下两个通道干点别的,比如开炮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