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一改紅外線對戰一問

楼主(2010-06-30):
我已有一台虎一冒煙射彈版虎一坦克, 如想改裝紅外線對戰, 應該買什麼配件改裝呢???

网友A:
如果是TK-18主板,可以通过买恒龙的对战接收器来改造为对战坦克。恒龙的红外对战系统与田宫的不兼容,我一开始以为是兼容的,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TK-18主板,可以通过买恒龙的对战接收器来改造为对战坦克。恒龙的红外对战系统与田宫的不兼容,我一开始以为是兼容的,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不兼容。

即是一個對戰接收器, 一塊連接接收器的板(在炮塔上的)及閃光器就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是一個對戰接收器, 一塊連接接收器的板(在炮塔上的)及閃光器就可以嗎??

闪光器不是必须的,实际上TK-18上有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的接口,只要接上接收器和红外发射管就行了。

网友:
非要伸缩波才能对战还是bb波箱也可以对战啊

楼主:
明白~~謝謝大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