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床子的时候,都采取什么防护措施吗?

楼主(2010-06-30):
眼镜?

口罩?

耳塞?耳罩?

有啥推荐的没?

网友:
就带手套

网友A:
楼上的该戴的不戴,不该戴的还理直气壮的戴,玩机床莫戴手套,这是老生常谈了都,别等出事再长记性。
防护眼镜是必须的,切屑飞眼睛里可不好玩。
加工的东西有异味或细微粉尘的,建议至少戴口罩。
耳塞就不必了,没那么大噪音,而且有掩耳盗铃之嫌,戴上耳塞就以为邻居听不到了么?
呵呵,有时候加工的声音能帮助判断刀具是否处于异常状态,便于及时处理。

网友:
眼镜首选,次之口罩,上机床最好不带手套,装配可带手套,木工机械必戴耳罩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该戴的不戴,不该戴的还理直气壮的戴,玩机床莫戴手套,这是老生常谈了都,别等出事再长记性。
防护眼镜是必须的,切屑飞眼睛里可不好玩。
加工的东西有异味或细微粉尘的,建议至少戴口罩。
耳塞就不必了, ...

谢谢!
现在是铣的时候高频比较吵,我一般用2万转,到是传不远,不过跟前还是挺不舒服的
想阻隔一下,不是完全静音哈
看着听力损伤这个词比较恐怖哈!关键是不可逆的损伤!

网友:
我平时啥也不带,眼镜可以挡住大部分切屑。就是飞平面的时候弄个报纸档一下,不然太脏,飞的到处都是。。

网友:
什么都没有!

网友:
要穿衣服。。。。我经常裸奔上床,结果肚皮,大腿,JJ上都经常有铁屑铝屑,还有胸口给烫伤好多

网友:
大白兔,你很有经验啊,昨天刚被烫了

网友:
干车床按操作规程好像不能戴手套,就是袖口都要用袖套

网友:
旋转机床,不可带线类手套,要带袖套,还有一点不可有长发,

网友:
一定戴眼镜,,,,
小功率的床危险小些.

网友:
护目眼镜必须的。

网友:
护目镜绝对是必须的

网友:
我只带安全意识 拖鞋  裤衩 不穿衣服 吸汗 影响蒸发散热  我都想裸体上床 出汗多 带什么都多余。